[其他]
15寸戴尔显示器亮下灭

楼主(2014-05-30):
换过灯管 换过高压板都不解决问题
单点那根灯管都没问题  两根一起点就一直闪《只用通用高压板点》
把所有东西插上点就两下灭
求大师指点

网友:
外接其他灯管看看正常不?
应该还是你换灯时两头的焊点没处理好,有互相之间打火的现象!
或者你进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
把两头的胶皮帽或灯架也换了!
还有一个办法改个两灯的高压板上去应该就没事儿了!不过亮度会低点!不知道客户会接受不?

网友A:
谢谢  各位已经解决了  让一位同行解决的换了高压板   《不过我换的为嘛不行呢  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各位已经解决了  让一位同行解决的换了高压板   《不过我换的为嘛不行呢  纠结》

不会是你的高压板有质量问题吧

网友:
他换的和你换的一样吗 ?  你看了他换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灯管绝缘没绝好

网友:
换了灯管 高压板不行 就换 470UF 25V或者 1000UF 25V的电容 全部换掉

网友:
灯管 和高压板一起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