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5 ver1.0

楼主(2014-05-30):
        今天修到三块板子都是V星ms-715 ver1.0    第一块故障跑马不过2r,目测看到usb接口短路换掉ok,另外两块开机诊断卡灯全不亮,按照时序AMD  先测你存供电有1.5v    cpu供电下管无电压,先修CPU供电    供电芯片是isl6323b     vcc    pvcc    boot  en都来了,无主板图纸,反复测试boot电压有时有有时无,抱着试试的心态把CPU供电芯片换了,没有一模一样的芯片找了个isl6323a带环不知道行不行,换上去再说        开机一喜好了      三块全部修复

网友:
LZ     神人也

网友:
两片都是供电芯片是不是通病

网友:
通病啊,以后看到V星主板上的6323   6324  直接换掉  修了好几块这样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