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E BIOS

楼主(2014-05-30):
K42JE BIOS 原机备份

网友A(2014-07-08):
这个版本是什么?是内存槽上的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是什么?是内存槽上的版本吗

是的
         就是内存上方面的

网友(2014-08-20):
什么版本啊,这种机器的BIOS好多

网友(2014-09-29):
爱上大声大声大声道

网友:
下要用到谢谢

网友(2014-11-14):
版号是不是K42JR 4.0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