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 bios

楼主(2014-05-30):
惠普515集显BIOS

网友(2014-08-21):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
板号是多少?

网友:
忘记了。客户机子已经拿走了

网友(2014-09-29):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刷试下

网友:
我这也有台HP515的,触发电流在1.078~0.967左右跳,就是不显示,测量没有读到内存,CPU复位电压在1.8~1.3V之间跳,上拉1.8V电压正常,查图发现CPU复位信号是南桥发出的,南桥加焊过重植过,故障依旧,现在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4-11-27):
正好需要,太感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
要是在贴出版号就好了

网友:
我刚刚整到这个机器
加焊北桥好了
用了不到10分钟又黑了
电流1.0~0.6跳变
大小写灯闪5下
郁闷啊

网友:
重植吧。不好就换桥了

网友:
不对啊,我下载好后,不是BIN格式的

网友A(2015-01-22):
是这个版号6050A2259701-SWITCH-A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版号6050A2259701-SWITCH-A03

忘了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