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迅维成就了我维修了自个儿的电动车

楼主(2014-05-30):
自迅维毕业以后,发现自己对维修越来越有兴趣,主要是动手能力强了,毕竟咱现在知道啥叫电路基础,不会像以前那样缩手缩脚了,以上不是广告,是感谢,进入正题,电动车前两天出问题,就是走一下停一下,不正常,我去修,维修师傅说,等不走再来吧,这样的问题不是很好查,好吧,今天直接不走了,中午吃完饭没事,好奇心作怪,拿着螺丝刀,就杀了过去,稍作研究,心想要么是电线磨破了,就是接口不良 ,要么就是控制器什么的坏了,要是后者就准备推给别人弄了,拆开了盖子开始检查,没有看见电线破损,然后拆开所有接口检查发现一个接口里面已经腐蚀了,下面给图

左边孔已经黑了,我用清洗干净之后,清理了右图 右边的针,然后查起来, 继续检查后面线路 ,又发现问题,

两根线烧焦了 粘到一起了,虽然不知道什么作用的线,这样肯定不妥当, 分开用胶布裹好, 插电 ,加油门
转起来了,呵呵 , 由于这是为了不跑题太远了,下面教大家做一个属于自己的LED 灯如下图

怎么样 ,低成本,而且时尚  大气  上档次
方法就是 平时我们换下来的碎的LED屏,把LED灯管拆下来 用屏框做的灯框,直流22v左右,19V基本很暗的, 电压越高越亮,别过分高了不然到时候烧掉了, 调节亮度的时候可以用可调电源看看 多少V适合你,买个电源就可以,但是一般22v左右都是交流电,怎么办 ,用坏电源适配器或者坏显示器电源板里面的交流转直流的那个4角芯片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这个灯不错的, 给个分吧,先谢谢各位同仁了,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里面的交流转直流的那个4角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我也想改一个!

网友:
你太强悍,电动车都会修

网友:
你可以加一个项目电动车维修

网友:
求点分布容易啊,, 电动车都搬上来了,,

网友:
有了电子基础,学其他的很快上手。

网友:
4脚芯片,应该可以用整流桥堆 来弄吧?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真是无所不能啊,这车也让你给搞好,呵呵

网友:
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不错吗举一反三

网友:
你不去修车太可惜了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一通百通。。 道理一样。。。 线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按楼主的进度,过2年是不是连人都可以修了,呵呵

网友:
学以致用,就是技术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
这是举一反三例子,学完笔记本,主板,液晶,打印机后,相信只要动手能力强,家里的家电可能都不用求人了。

网友:
学以致用,值得提倡。找到乐趣更是难得。

网友:
搞维修的就是这样,一法通万法通,慢慢研究总能搞定的,一般的人不是没这个本事,而是没这个耐心····

网友A:
牛,那个是LED灯条吗? 怎么改的,也想弄一个。 LED屏上拆下来的。

网友(点评):
LED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上面这个灯要加。高压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那个是LED灯条吗? 怎么改的,也想弄一个。 LED屏上拆下来的。

不需要,找对正负极  用可调电源 22V 先试一下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