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主板报警维修785GTM-E45 MS-7549 VER1.4

楼主(2014-05-30):
本来我不会修台式机板子的  最近无赖生意很淡 早上开门同行领了一个中年妇女过来唧唧歪歪的说我花了几大千买的电脑才三年多就坏了 同行说是不过内存报警 让我看看 好吧谁叫我没生意 拿到机子一看板子是V星785GTM-E45 MS-7549 VER1.4 跑C3-C5-09  然后哔哔哔的叫   同行走了  这客户就坐我旁边 我一边弄客户一边问 这机子怎么这么差三年多就坏了 是不是给他装的旧东西  我说不是  拿到板子首先看看 没有明显烧坏的  不小心摸着声卡很烫 干掉声卡  再开机 还是一样 无赖只好上论坛看  还真有一样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2097 这老兄也没说具体位置 我一量我的USB 还真没有电压 找到图纸打开U11的78脚 到USB口的 量了一下1脚有5V 4脚有3.3 78脚没有输出 在料板上找到一个 换上去 触发 正常亮机 写得不好  要是真是通病的话 只希望以后有遇到的 可以直接秒杀

 会员1540619300鑫豆2024-2-26 18:22

网友A:
3L   你修到几个也不见你告诉大家呢  有什么好的   说好应该是我们没有修到过的人 该说的  你说好已经没有那个意义了  鄙视你这样的人

网友B:
朋友图纸共享一下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图纸共享一下呗,万分感谢

论坛有  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C:
发热的声卡咋整了?是声卡芯片坏了吗?

网友:
没有料,直接连上也行,

网友:
应该是这玩意吧~

网友(2014-07-16):
嗦嘎 就是他

网友(2014-05-30):
好,这个东东是挺容易坏的,我修到过几个了

网友D:
V星的通病, S3  S11 S12   S26 都容易坏

网友:
大家都帮小弟加点分吧  小弟今天下这个图纸都没分了  谢谢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这确实是V星的通病

网友:
不用飞线接上5V吗?

网友:
我也修到过  取掉飞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L   你修到几个也不见你告诉大家呢  有什么好的   说好应该是我们没有修到过的人 该说的  你说好已经没有 ...

老兄 加点分吧

网友:
真是通病,以后可秒杀了!

网友:
坏的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
V星的块就是爱坏这IC。。

网友:
这个好像是USB保护的,上次也是修的这个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发热的声卡咋整了?是声卡芯片坏了吗?

客户来了之后 才说 原来就没声音的 他有USB声卡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毛病可以秒杀了

网友:
USB会导致不过内存!第一次见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客户来了之后 才说 原来就没声音的 他有USB声卡

没劝他加一个独立的声卡,音响效果还好,usb的容易坏,会不会这次就是他的usb声卡造成的!
他要换了咱还能出个声卡!

网友:
USB供电是V星通病,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问题不用愁了

网友:
飞线5V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劝他加一个独立的声卡,音响效果还好,usb的容易坏,会不会这次就是他的usb声卡造成的!
他要换了咱还 ...

还真可能是USB声卡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我搞不懂你修的什么?你换的那个芝麻八条腿管子与跑码C3-C5-09报警他们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板还有一个通病是:键盘接口无5V的时候显示非常的慢,开机跳到2C等好久才显示

网友:
V星的通病  我这也有个一样的

网友: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早在很多个帖子上回复过了,只是自己没有时间发表帖子,不仅仅这个型号,还有V星的其他型号,它的U口是用这个芯片控制的都很可能有问题,有一组有问题都会导致其他组不能用,包括PS2都会受影响,而且还会假象挡在内存那边,确实是通病了,V星用这个芯片的都爱出这毛病,我修了很多块这样的了,单单你这型号我就修了5片,还有其他型号的,下次注意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这个应该是5v转5v的管子吧~~小芝麻官~~

网友:
应该是短路吧,然后那个声卡呢,装回去,可以亮机吗

网友:
前两天也修到一个华硕这样现向

网友:
这故障不说还真难找呢。

网友:
楼主技术很过关啊!!

网友:
这个东东是挺容易坏的,我修到过几个了

网友:
通病,学习了,以前修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星的通病, S3  S11 S12   S26 都容易坏

S3、S11、S12、S26这些是什么东东???另外,此板有图纸吗,上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F:
S3、S11、S12、S26这些是什么东东???另外,此板有图纸吗,上传一份!!!

小八脚,没修过给你说几次也没用,这要靠实战的,一次就记住它了

网友:
我有片MSG31的IO都换了,键盘上的电压还是一样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