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过高怎么修,在BIOS下 一会儿都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4-05-30):
主板型号onda nf4t,一开机不过一会儿TEM温度就升高到100了,然后过没多少秒就自己关机了,然后一摸CPU下面,就是主板背面,很热手,温度不正常,因为还没进系统.当然这个我是开启了BIOS那个温度显示和温度关闭功能,所以在显示主板参数信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温度直升,我的软区没关,界面是要按F1才会进行后面显示的,就在这里看到温度从0到95度,像这种主板问题怎么修,CPU我已经换了一个的

网友:
换个U 看一下

网友:
先检查铜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测量CPU电压是不是偏高

网友(2014-07-16):
NF4太老了,这芯片本来就很发热严重。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cpu,cpu风扇,换显卡,都不行,用鲁大师测了一下过一会温度还是高,不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最终换板子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