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惠普MINI 110不充电

楼主(2014-05-30):
   故障:  不充电

  来新公司上班快一个月了,一直没时间发帖子分享下工作中的一些小案例。今天简单发一例二修不充电的故障,因为是公司跑来的客户第一次生意咱可不能搞砸了,公司要求快修上午接的机器除非没配件下午就需要修好答复人家没办法速度开机先查看桌面电源管理显示正在充电但没有电量显示,拨掉电源马上掉电看来是没有发现电池。拆机ING。。。

----------------------------------------------------------

  拆开发现这是独立的小电源板充电部分也在板上,而且有焊膏应该是给别人修过没修出来的
量L2000处 电压0.1伏  Q2002 1-3脚 19V 4脚 12V 5-8 19V    Q2003  G极电压0.17无波型  u2000 3 4 12 32 脚 19v正常, 量到这部分第一感觉芯片应该是好的 至于为什么不充电应该是电池与充电芯片 EC通信有问题
测13 14 脚BATT_CLK  DATA   发现 CLK无波形,无电压, DATA则有电压有波形但波形断断续续的, 手绘之一闪即过。   换R2001后 CLK电压有了3.3V但是依旧没有波形通信,查信号是通往EC和充电芯片
联想到以前曾过过类似的故障,再瞅瞅这板子只有一个BIOS 并且是挂载在EC下的,从网上下了一个刷上。
看电池通讯时CLK DATA波形,最后结果你们懂的。

冲金牌求分谢谢诸位……。

点位图纸BIOS一条龙。。

网友A:
楼主技术可以嘛.....我对示波器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可以嘛.....我对示波器还不是很了解

示波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常见的波形都很容易抓取,只要你手上有台示波器折腾几天就懂了。

网友:
还是有BOBO的好

网友:
有示波器。 有图纸。维修起来就事半功倍,

网友(点评):
可以提高维修效率是真的。

网友:
示波器我不大会用、而且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
师傅 。。技术就是高啊  呵呵

网友(点评):
小胡原来这是你的号……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示波器

网友:
楼主,,此机原来就这两个问题导致不充电,,一个是CLK的上拉电阻损坏,另一个是挂在EC下的bios资料损坏导致EC跟电池无法正常通讯

网友B:
不对啊..我本来可以给十分的啊.怎么现在变成最多五分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经验技术第一。

网友C:
R2001 是测量到阻值不对的 才换的吧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2001 是测量到阻值不对的 才换的吧 ,

呵呵 关于这个电阻挺奇怪的阻值量的倒没啥问题,但就是不出电压,非要换个才行。可能是我这破万用表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我本来可以给十分的啊.怎么现在变成最多五分了?

改版了吧,以前能加10分的现在只能加5分了。

网友E:
求楼主的bios怎么刷的,接几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楼主的bios怎么刷的,接几脚

您没刷过BIOS 吗,就拆下来编程器上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关于这个电阻挺奇怪的阻值量的倒没啥问题,但就是不出电压,非要换个才行。可能是我这破万用表不行 ...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可以嘛.....我对示波器还不是很了解

有条件可以买个一边看示波器说明书一边练手,多测测就会了

网友F:
哇这个是个经年啊记得记住

我是瑞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这个是个经年啊记得记住

首页点个收藏就永远记住了。

网友G:
bios程序错误了而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程序错误了而导致

是的,不过只是原因之一。

网友H:
楼主是BIOS问题是吧  是通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BIOS问题是吧  是通病么

不是什么通病。

网友I:
BIOS引起不充电  = =。

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OS引起不充电  = =。

好厉害。。

两个问题,BIOS只是其一。

网友:
机器反修了,新问题是BATT_DATA 电压跳变,将电阻更换成1K及D2001取下后正常充电

网友J:
BIOS也会引起不充电,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J:
BIOS也会引起不充电,学习中

是的这种情况我遇到不只一次了。这次是CLK 与EC线路之间阻值增大导致。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可以识别,但是充不进去电!

网友K:
楼主:能不能把你那个笔记本维修90例的PDF发给我啊,邮箱:504160600@qq.com
先谢啊!

网友L:
后来拆D2001 没太看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不能把你那个笔记本维修90例的PDF发给我啊,邮箱:
先谢啊!

我找找吧,能找到就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找找吧,能找到就发给你。

谢谢啊。呵呵

网友:
谢谢兄弟的这个帖子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后来拆D2001 没太看懂

把相关元件拆除是为排除法,就跟断路修短一样

网友:
阻值大出8欧就那么厉害了?

网友(2015-09-21):
我修不充电的不触发的,看见EC有BIOS就果断先刷个试试,不行在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