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集成代码88,网卡灯长亮修复

楼主(2014-05-30):
接到一台SL410,故障开机不显示电流0.5A
查看主板外观,没损伤,没吊件。网卡灯长亮。
摘掉网卡故障依旧。
测量全板供电正常,放诊断卡测试代码档88
示波器抓了下FRAME 和LFAME

瞬间都有波形,说明BIOS已读取,并非是00或者FF
接下来先易后难,刷BIOS先,将BIOS芯片取下,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再刷刚下的BIOS,不过刷完后提示芯片损坏,无奈更换BIOS芯片刷好后焊上,上电,故障依旧。。。。
因为是将网卡摘掉后上电,所以避免弯路,找来网卡芯片补上,网口灯不再长亮,但是代码仍是88  没思路了,查了下网上。
查了下论坛,大家伙七嘴八舌,有说显卡的,有说网卡的,有说DMI总线的,也有说外设的,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自己理了下思路,觉着网卡问题可能导致南桥损坏,虽然没法确定到底是否是南桥问题,所以打了南桥一圈外围电路无误后,就把南桥给下了。
下南桥后顺道打了下南桥到北桥的DMI总线和到EC  LPC总线对地值。

均测试正常,又把拆掉的南桥给打了一遍也正常,不过为了确认是否是南桥的问题,还是把南桥给换了。
更换南桥后故障依旧,看来问题不在南桥上,接下来查外设,下掉了声卡,下掉了P口芯片,无果,后来下掉一个标号为U16的芯片上电,竟然开始跑码接着亮机,看了下图纸

原来U16是 HDMI接口芯片,此芯片是过耦合电容挂到了本桥上,因为离声卡比较近就顺道拆了它,没想到歪打正着,看了下HDMI接口里面腐蚀了,NND 哎查看外观的时候还是不细心啊,因为HDMI和网卡是仅挨着的,所以我估计是浸液导致的网卡和HDMI芯片损坏。估计这个接口客户也不用,懒得找芯片换了。
通过以上说明了88这个代码和显卡有关联。
装本上电,开机提示0199。。。密码报错。。。
按F1后进BIOS提示密码,直接回车后按F9无反应,重启后蒙了下随便输了个123456 没想到蒙对了。。。。进BIOS 按F9然后F10保存退出,进系统测试接口,键盘,等等,正常。到此此机修复

做人要厚道,觉着有帮助的给加点分,加分自身分不变少,你的加分是我写帖子的动力源泉,呵呵

补充内容 (2014-6-8 18:24):
档代码7C的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02519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密码也被你蒙对了 呵呵,运气啊

哎直觉,这么些年修机器我就靠他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运气更不错!东搞西搞就撞上了,,,

网友:
88这个代码是档外设接口,经验啊

网友:
有时,写个帖子比修个机子要花更多的时间

网友:
这密码还不如不设。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88一般都是外接口有问题的多。。

网友:
楼主运气好!技术更好!!

网友:
又懂了个代码 哈哈

网友B:
楼主测量南桥的点确实认真,我从没这样认真做过,呵呵

网友:
技术好的运气也这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量南桥的点确实认真,我从没这样认真做过,呵呵

难道你没发现规律吗。哈哈找到规律了 非常好找

网友:
求刷BIOS详细步骤

网友:
还好LZ运气好啊   密码对上了 。修机子经验丰富啊

网友:
一圈复杂的维修思路之后,结果是HDMI搞的鬼。。是我们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吧。。不过楼主很给力。。加分

网友:
88是外设啊,学习了,

网友:
88 下次修遇到 就好办了       多发这样的热帖

网友:
多看帖 少走弯路

网友:
厉害呀,学习了,果然还是跟显示类相关

网友:
牛 居然把南桥拆了测....挺大工程的 不晓得这个机器赚了几个大洋

网友:
耐心加细心

网友:
挂在北桥,影响DMI LPC PCI 从北桥一直到BIOS。不好拆到呢。够有耐心的。

网友:
运气不错,这样都能弄好

网友:
要是我,绝对不弄了

网友:
不错不错维修就是要仔细

网友:
运气真好,我手上有个G430的,上电到0.7-0.35-0.7不动了,回去看看外设

网友:
请教第一个图的帧信号哪里来的。pcle总线上面的吗?

网友:
下次修 检查外设接口一定要细心 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还没修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赐教!

网友:
这个帖子纯属运气好修好的,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帖子写的非常有条理,思路清晰!来晚了,没法加分

网友:
楼主很牛,我看了一下,但有的地方,还是,不是很明白比如FRAME 和LFAME ,这是什么信号?为什么要查这两个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