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外接花屏 内屏不显

楼主(2014-05-30):
全新显卡换了 外接还是花屏
全新4颗显存换了   外接还是花屏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确定每掉件马?

网友:
显卡下面掉点了吗?

网友:
E40显卡出问题多,主要是散热铜漏液造成的,做显卡要注意温度,因为是灌黑胶的

网友:
是缺色还是屏幕抖?

网友:
显卡问题呢。 值球搞不好的话,就换新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一样  显卡 做了 换了 一样 啊  显存 焊了 不行  还有不过内存的 有没有修过

网友:
个人认为有这几种原因,第一,内存引起。第二,屏线可能造成这种原因。第三,或者BIOS程序不良引起的。第四,显卡或者北桥造成的。第五,就是你的屏故障了。

网友(2014-07-03):
E40是神机,,,最好不好修。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