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电流0.9-1.33-1.09不懂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30):
    东芝L630  电流0.9-1.33-1.09不懂解决方法  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风枪吹下显卡看亮不

网友:
先把NEC大电容干掉 再干显卡

网友:
同意
好见意

网友:
显卡bios  吧

网友:
非常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
也说说是什么芯片组的嘛,AMD的先看北桥INTEL的看显卡,大电容的换了

网友:
先把CPU滤波大电容拆下来换掉试试

网友:
intel的查显卡,AMD查桥和显卡....

网友:
没NEC干什么呀!!

网友:
cpu大电容啊

网友:
围着通病修板往往一不小心就会把故障扩大,走弯路。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3楼和8楼的意见你都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