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l芯片组 不开机的故障

楼主(2014-05-30):
戴尔N5030 不开机 ,晶振正常,电池正常,EC的3.3V 供电正常,5V也出来了(线性电压)。表示待机电压正常的rsmrst#没电压,是不是就能肯定是EC坏了。还有这个RSMRST#如果要有电压,有什么条件吗?菜鸟求助!!!!!!!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rsmrst 需要南桥待机电压正常才有电

网友:
不好确定吧,南桥和ec待机条件都满足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