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4-05-30):
K42JR 华硕 客户拿来时,COMS放电一次能开机一次,关机久不能开,换了南桥后,COMS放电一次就好多次不能开机,然后开关很多次就能正常开机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
坐沙发。。。。但是看不大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可以刷下BIOS试试  不过这机子BIOS版本太多  不好找

网友:
最好别一上来就动南桥啊,这机器BIOS很容易出问题。你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遇见这机器是大不幸啊,可以换个电源小板看下,然后BIOS。SB。。不过建议你还是换板吧,这机器通病多而且易返修的。

网友:
查RTC电路看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网友(2014-07-21):
我这有一台,通电自动上电。

网友:
自动上电电流0。3几又重启

网友:
等待结果,我的结果有了就发

网友:
换个BIOS看看,不行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