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开机报警,不知道有兄弟见过吗?

楼主(2014-05-30):
一台苹果A1369的机器版号是820-2838-A:,开机滴.滴.滴.滴无限报警,不知道有哪位兄弟见过这种故障吗?开机复位都有了,ADS,有下拉波形,但就是不跑码。会不会是BIOS问题啊。

网友:
苹果机器还是不好修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内存内存内存

网友:
查内存条件,如满足就可能桥空焊。bios可能性不大   。可能内存坏了  ,我这还有两台,我都还没动手

网友(2014-07-04):
请问有BIOS吗?

网友:
这种内存都是集成的,我这也有一台同样的故障

网友A:
我的刚修好了,各个芯片加了下焊,开机亮了

网友:
各个芯片加了下焊?楼上应该知道最后加焊了谁才亮的吧?

网友:
就是啊,加焊桥,还是哪个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刚修好了,各个芯片加了下焊,开机亮了

具体 加焊到那个芯片 才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