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600GSO 384M 2R FF不显 求BIOS!三星颗粒

楼主(2014-05-30):
在垃圾佬哪里收了些显卡 自己修!
上个裸照:

修到跑2R FF了 刷了好多种BIOS 并
减少核心和显存频率依然 2R FF
只有一个精英的BIOS刷进去后 到2R FF蜂鸣器滴的一声过了 但屏幕无显示
  然后继续跑马 右下角显示灯一会常亮无显 一会闪动 过一会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原装BIOS 用NIBITOR,右侧红色提示不完备。
求思路和BIOS(三星颗粒显存)。谢先!
另问下AT88SC此类加密芯片在显卡上作用?可否去掉呢!

补充内容 (2014-6-1 14:05):
找到一样的卡 测条件判断桥坏 原BIOS换好卡上一样点亮。

网友A:
原先的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的BIOS程序坏了。?

不确定是否损坏 用NIBITOR打开 提示不完整而已

网友:
有点邪门
9600这一级的卡我没修好过一块。。。

网友B:
这显卡我以前修过网吧的几百片。。基本都是短路 和花屏的多。。 无显的也有。。 但坏BIOS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我以前修过网吧的几百片。。基本都是短路 和花屏的多。。 无显的也有。。 但坏BIOS的比较少。。。

请问,短路的是管子还是gpu,谢谢。

网友(点评):
管子 主芯片都有。 还有一些12进来的贴片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我以前修过网吧的几百片。。基本都是短路 和花屏的多。。 无显的也有。。 但坏BIOS的比较少。。。

管子短路再多,其次就是12V进入的贴片电容,再后就是主芯片了。

网友:
短路的贴片电容一般都是背后连12V的贴片电容容短路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短路再多,其次就是12V进入的贴片电容,再后就是主芯片了。

请问请教,我有一块盈通9600标准版的显卡,三相供电对地电阻等于零,不能确定到的是那只管子还是电容或是gpu,谢谢指教。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三相供电的原理图。

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我以前修过网吧的几百片。。基本都是短路 和花屏的多。。 无显的也有。。 但坏BIOS的比较少。。。

请问请教,我有一块盈通9600标准版的显卡,三相供电对地电阻等于零,不能确定到的是那只管子还是电容或是gpu,谢谢指教。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三相供电的原理图。

网友:
你量下场管的控制脚的阻值就知道了。。 正常是阻值一至, 如果有阻值不一样的,不论是差一两欧的都要将这个管拆下来量下。。

网友B:
这显卡一般都是上管短路的多,你不知道的,可以用风抢将上管全拆下来量下有无短路的。。

网友C:
还修毛 板子挂了,直接拆LB1 LB2 测进CPU那端有无阻值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一般都是上管短路的多,你不知道的,可以用风抢将上管全拆下来量下有无短路的。。

谢谢你的指点,现在在路测量所有的管子ds极都是不到一欧姆。所以确定不了是那只管子才是真正的击穿的坏管子。如隔能确定是GPU坏了我就不弄了。

网友(2014-06-30):
引用 网友C:
还修毛 板子挂了,直接拆LB1 LB2 测进CPU那端有无阻值不就知道了。

谢谢你,本人对电脑这一块接触较少,我其实想搞清楚这个卡到底是哪里坏了,而且现在所有的场管,好像是三个馆为一组,所有的ds极正反向阻值为一欧姆左右。确实是确定不了是那只管子坏了,总不能把所有的管子都拆下来,你说是不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