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30e 进水维修

楼主(2014-05-30):
    X130e 进水  待机0.005  触发掉电,拆机发现内存供电电路严重进水腐蚀。x130e图纸没找到 ,找了个E125 amd 的图纸,这两个机器其实是一样的。

测PL6 烧断  pc91 pc90 引脚都腐蚀掉了 一碰就掉,把这几个都换了后 ,故障解决 成功亮机。另付ec bios

LENOVO x130e amd ec bios.rar

ec bios

LENOVO x130e amd e-300.rar

bios

网友:
搞到便宜货了,呵呵,不错

网友:
楼主,帮你总结下,广达主板的,由于缺少内存供电 导致HWPG被拉低掉电

网友:
有图纸还好

网友:
运气不错,赚了

网友:
祝贺楼主啊,那么容易就搞定了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有图纸看起来维修 真好 学习了

网友:
了解了一点。这样有明显腐蚀掉的痕迹要好修得多。

网友:
广达主板的,由于缺少内存供电 导致HWPG被拉低掉电

网友:
进水机器都这样就好了,能够明显看出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