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8死LOGO

楼主(2014-05-30):
谁遇到过R18死LOGO 哪里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拆下去!还那样吗?

网友:
光驱也拿掉!还不行量USB阻值!看看正常吗!

网友:
换sb600 应该能好

网友:
这板有点复杂,有刷BIOS好的,有做南桥好的,也有做北桥好的
没有通病可循

网友:
SB600换了就行

网友:
南桥做BGA会有惊喜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北桥坏了,以前我也以为是南桥坏了,可是最后还是北桥坏了,这个机器让我被返修了好多次,就同一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