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笔记本 BIOS密码如何清除

楼主(2014-05-30):
(无正文)

网友:
电子放电呗,还不行就刷个BIOS就OK啦

网友: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直接去掉密码的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就找BIOS密码芯片

网友:
内存那里有短接点吧

网友:
内存那没有短接点 也放过电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BIOS ,老机器用解密狗也可以

网友:
放电不行,刷BIOS 应该就能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