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4416S

楼主(2014-05-30):
今天接到一台HP4416S的笔记本,心情不错,肯定是赚钱的生意。开机检测1.7不跑号,心想AMD的CPU肯定北桥好坏,于是拆机,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测试。心里拔凉拔凉的,还是一样,于是又吹了一下显卡,还是一样。靠,最后CPU又换了,还是一样啊。跳楼的心都有了。BIOS,心想也只有刷BIOS了。但是,小弟又没有这款机子的BIOS,望各位同行有的给我上传一份,跪求。。。。。。扳号是:6050A2268301-MB-A03

网友A:
在线等,谢谢了。帮帮忙,修好了我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8854-1-1.html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谢谢了。帮帮忙,修好了我一定告诉大家

有图纸么??新板子啊?没图纸不好修撤~有图纸就可以查信号~

网友:
跟bios没多大关系把...

网友:
这机子肯定还是北桥有问题,有时候坏死了用风枪吹是看不出来的,不嫌麻烦就取下来重植再试下

网友:
建议你还是上BGA干北桥吧  这个北桥出问题的多  风枪有的时候解决不了

网友:
一开机就1.7是不是哪里有点短路哦

网友:
AMD芯片组的主板上电这后电流就是高,一般遇到电流在1.2A左右的是北桥问题,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显卡出问题了,以前修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兄台,感觉你修机器完全是在猜,北桥,显卡,BIOS,,,,,,,

网友:
至少应该按照时序来吧,不跑马测主板条件,然后按照上电时序修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和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北桥换了再说

网友:
在线等啊    楼主什么情况了啊

网友:
4416s一般都是北桥坏。

网友:
这个机子基本上就是北桥造成坏显卡的假象

网友(2014-07-05):
我也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话说楼主修好没有,这么多人等着结果呢

网友:
这机器 修的多了,   显卡坏的 比较多

网友:
这机器北桥通病  CPU  也遇到过坏的

网友:
这故障已经被我修好了,一样的机子,现象也是一样的,不多想,直接换北桥,重做BGA没用,直接换新

网友:
手头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我也需要这BIOS 刚刷的时候没保存,论坛刷的几个都不触发

网友:
做个显卡看看咯,不要急,慢慢来

网友:
搞定没?  最后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北桥把。。

网友:
北桥的供电也要查一查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网友:
北桥坏得多。 还有一个显卡上管

网友:
虽说楼主问题找到了   我还是要说下你怎么不拔下内存看是不过北桥还是不过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