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背光不亮

楼主(2014-05-30):
之前就是把电源板几个鼓包的电容换了正常一天出现这个问题。显示器通上电背光不亮指示灯一直闪绿灯。如果把屏线拔掉背光会亮指示灯正常。电源板出来的电压都正常就是控制板出来的5v还有4.3v是哪出现的问题啊。怎么给解决掉。。
显示器

网友:
控制板上的5v现在只有4.3v了。电压怎么会降低哪里出现的问题。还是我之前换的电容不对?

网友A:
把光耦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光耦换掉。
我刚来学习。问下光耦是什么。

网友:
光耦 431 还有那个小电容 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还是有电容不良的统统都换掉

网友:
有可能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还有你换上去的电容是全新的,还是从别的板子拆下来的

网友:
最好把显示器的型号写出来,4.3V的测量点的位置标一下,这样才好分析。
把屏线拔掉背光会亮时,这个4.3v的电压又是多少V?根据这个电压变化往前查。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电源带不起负载,问题应该是反馈电路或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八楼的回答也有可能,负载问题,光藕有问题。直接换掉看看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输出电压 不正常 负载 把 光耦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