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开机正常,进系统 用触摸板 左键 连键 进PE也是一样 用鼠标也一样
笔记本
触摸板 键盘排线都扯了也一样 各位大侠解救
笔记本

网友A:
是键坏了吧

网友:
是右键连键吧 量触摸板的信号线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没有的话顺着电路查其走向 通向EC的话就加焊试试
同意楼主:
5.0
季中海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键坏了吧
没有,好的

网友:
查相连元件!!

网友:
查相连的原件,顺藤摸瓜应该就能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