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开机瞬间电流上到5A后掉电 再次开机能点亮 维修思路

楼主(2014-05-30):
      联想G465c笔记本 开机瞬间电流上到5A后掉到0.4A左右(没上CPU),上CPU后开机瞬间电流4.5A掉到0.01A。 上电池后开机瞬间电流从4.5A降到2.3左右后能点亮。点亮后CPU、显卡温度过高、风扇狂转,5分钟后自动关机。
   先查保护隔离电路 正常。能充电能放点说明电路也正常。 待机0.01 正常。在开机瞬间电流上到5A左右后降下来,仔细分析可能是某个芯片和MOS管击穿照成这种故障 大多是一种软击穿故障。用万用表仔细检查各种元器件也查不出问题。在开机瞬间量各路电感上的电压,在量到北桥供电的电感上的电压时 开机瞬间电压从2.5V降到1.05V,这个电压有问题 在查mos管正常,可能是芯片击穿,在旧版上找了一个同样的芯片 换侯开机OK! 该芯片的型号T1Y1,很少见。也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 本人才疏,写点经验 以后有朋友见到这种故障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却实不是很好查啊,这个好经验啊

网友:
技术还算不错的了,好好努力!

网友:
舜间5A那不吓死人了,真的假的

网友:
很好 又是一种方法 测电感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

网友:
电流5A有点吃惊

网友:
5A有点吓人啊、、、半个外星人那、

网友:
还是小白有点难以理解,不过还是收藏学习下!

网友:
走了写弯路。不过还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