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J不触发维修一 例

楼主(2014-05-30):
机型 :ASUS A40J
板号 :K42JR REV 4.1
现象 :插电源0.13-0.03->0.01,这个待机是正常的
解决 : 首先打了一下两个32.768晶振,正常的起振 按下开关EC 125脚有高-低-高 跳变,
但56脚没有跳变,持续为高,扫描EC条件,发现EC 112脚 PM_RSMRST#只是1.6V左右,
显然不正常,搜索图纸,在22页看到这个是由PM_RSMRST#_PCH经过 RN2244的5脚送入,6脚
送出,测量5脚PCH端同样是1.6V。拆掉RN2244,PCH端正常回到3.3V,换掉此排阻机器修复

坏件102排阻位置如图

网友:
算得上秒杀了吧

网友:
技术不错,速度更不错。

网友A:
4.1的有图纸,怎么不上传啊兄弟

网友:
秒杀!思路清析技术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的有图纸,怎么不上传啊兄弟

看到截图了吗,参考2.0的。点位是3.0  这部分一样的

网友:
修得很有条理,赞一个

网友B:
楼主把图纸点位一并发上来呗!!另外,这个电阻拆掉没装???不装是否会带来其它不确定问题???

网友:
这个机型是有几个排阻有坏的。这个也是有点位图的

网友:
不装这个电阻根本就不能触发,兄弟要认真看贴啊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图纸点位一并发上来呗!!另外,这个电阻拆掉没装???不装是否会带来其它不确定问题???

网友C:
此机型这个位置容易进液,估计是轻微进液慢慢腐蚀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型这个位置容易进液,估计是轻微进液慢慢腐蚀导致的吧

此机无进水,算是正常损坏吧

网友D:
我哪里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现在是开关有跳变然后EC发出的开关信号给SB的没跳变,你可不可以把你机器BIOS备份一个发出来分享一下,先给你加分了

网友:
华硕 有点位 有图纸 就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哪里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现在是开关有跳变然后EC发出的开关信号给SB的没跳变,你可不可以把你机器BIOS备 ...

已上传

网友:
准确无误的找到问题而杀之乃维修的最高境界

网友:
排阻?、貌似没遇到过啊

网友:
不会看图纸 。怎么办啊

网友D:
解压不了呢?你重新发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压不了呢?你重新发一个吧

加1210957586 我发给你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两个是点位图还是图纸,还是BIOS啊

网友:
学习力真给力 牛

网友:
平面加立体 找不到才怪  不过很给力

网友:
PM_RSMRST是什么。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两个是点位图还是图纸,还是BIOS啊

17楼不是要BIOS吗,所以就是备的BIOS上传上来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图纸跟点位图,这里有块板不上电,想找个图纸跟点位图来修修看看的,

网友(2014-07-05):
"PM_RSMRST#_PCH经过 RN2244的5脚送入,6脚送出.....。"这个说反了吧,应该是EC发出PM_RSMRST#经RN22446脚送入,5脚送出给PCH,即为PM_RSMRST#_PCH,时序是EC-->PCH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2014-11-16):
这个感觉好像是华硕的的通病好多时候都是电阻在哪里搞怪

网友(2017-12-20):
手头上现有一台HP的不触发,正在维修

网友:
机器通病了排阻容易坏的哦哦,好像

网友:
ASUS的主板上排阻爱坏,现在笔记本板子排阻也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