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G470又出了神奇毛病啊,大神们来支支招吧

楼主(2014-05-30):
故障为:不上电   ,  待机电流0.18    按下开关0.21等亮了,  拆机 ,  刷ECbios ,开机正常亮屏。装上再次开机 故障依旧 拆机,用疯抢吹下EC再次就能亮机,冷机故障就会回来, 没思路了 ,这EC手上没有

补充内容 (2014-6-3 13:42):
换EC就好了

网友:
是旁边的电容有漏电吧

网友:
按照不开机的思路来维修啊,   vccrtc 、rtcrst、32.768、待机电压、rsmrst  这几个都满足了吗?  满足之后查触发,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avcc 、 lid 、acin、复位、时钟都满足没?好好查查看看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EC边上的几个电阻多查一下

网友:
待机0.18明显是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哪里短吧

网友:
待机0.18短路。。碰到过出发电流上一点,灯亮了,不上电了,ec到南桥btn信号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