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不能触发待机0.005A按开关键电流升到0.248A后掉回0.005A板号DALL7AMB6E0 I...

楼主(2014-05-30):
联想G360不能触发待机0.005A ,按开关键电流升到0.248A后掉回0.005A,再按开关键电流又升到0.248A后掉回0.005A如此反复,指示灯不亮屏幕没有反应,板号DALL7AMB6E0 I/O采用ITE8502,有谁碰到过这个故障上来说说,谢谢了。

你的板子是怎么坏的 ?进水还是什么 ? 楼下的回复告诉你了查供电 看缺什么电压

网友:
cpu没工作用

网友:
CPU电压肯定没有出来,好好检测

网友:
cpu没有工作,测量一下3v 5v转换的电压,可能有惊喜,

网友A:
看电流的大小,应该是属于上电不全吧,那只有一个一个的去查每个电感的电压。

网友:
测试主板的所有电压,注意mos管转换的电压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明显是缺电压了,你有没有查过啊

网友:
看这电流不是欠压就是短路

网友:
缺电压!查!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G360。不过没修好

网友:
应该还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吧,楼主慢慢查吧,期待分享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好好查查CPU的供电

网友:
按时序查条件!!!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查查3V的负载

网友:
用示波器瞬间测量哪个电压没出来,然后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这电流不是欠压就是短路保护

网友:
有电压没出

网友:
明显缺电压

网友:
测 CPU供电 看出来吗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测了一下全板的电压供电,发现+1.5V瞬间有0.8V阻值4欧明显不对,查了+1.5V的线路其中它对时钟蕊片U7 890N-632 17脚供电,把时钟蕊片890N-632拆了不短路了,阻值1K4,按开关键还是故障一样,但是+1.5V瞬间已经有1.5V电压出来,可能还有什么地方短路的还在查。

网友:
这个明显是缺少电压 ,仔细检查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对啊,应该是缺电压的造成的的吧 还有就是微短路

网友:
查PG开启电压

网友:
CPU问把 看下供电

网友:
这板子修的有阴影了 之前修过一片这板子 上焊台 温度还没起来咧 就鼓了啊 ! 我乐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的大小,应该是属于上电不全吧,那只有一个一个的去查每个电感的电压。

谢谢,现在查到+1.5VSUS内存供电瞬间只有0.1V输出,测其输出电感PL17阻值1欧姆明显短路了,用烧鸡法查出其滤波电容PC238 330UF发热,拆出来量已经短路,换一个新上去阻值832欧不短路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输出瞬间也只有0.1V,看来还有短路的地方,还要查。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什么电压,换个CPU试试  有的CPU坏了也会开机掉电。

网友:
有图纸按时序查来查!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机子,论坛里面有关于这个机子的精典贴,自己一找就出来,我的基本上是修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顺藤摸瓜,继续查+1.5VSUS是由PU8 RT8207AGQW(DH=BJ)产生,看了资料,这个蕊片重点12脚和13脚,测12脚为0V,不对其连接一个PR114 620K电阻拆出来量无穷大,没原值换了一个820K的上去有0.85V电压了,但是故障一样,测13脚瞬间有1.2V不知道正不正常,看论坛这个蕊片坏多于是换了一片全新的上去,开机电流升到1.4A,OK,亮机,测得RT8207AGQW以下数据6脚COMP:正常5V
11脚S5:正常3.3V
12脚NC:正常0.85V
13脚PGOOD:正常为3.3V重点如果这个脚供电不够会引起电流0.2-0.5A后掉电
14\15\16脚都是供电脚正常为5V缺一不工作

网友:
电感 电感 一个一个的看看了

网友(2014-07-16):
我现在修的一台现象和LZ一样,不过不是内存供电,是旁边PL16短路,想找一下电路图,看看是不是桥短路了

网友:
这是个待机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