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305D可调电源坏了,待机不准,哪位修过?

楼主(2014-05-30):
龙威305D可调电源坏了,待机不准,哪位修过?

经常接上待修主板,待机电流都0.26A,误以为主板短路了,就差点当短路修了,非常误事。
龙威可调电源到底怎么了??
待机怎么会偏高这么多呢??
但还是能正常试机,检测哦,就是待机会误诊。
心爱的工具,跟随我多年,又啥不得扔了,只能修修。
病史:此电源,之前修过,更换过大电容。
有哪位大侠,修过故障呢?

补充内容 (2014-9-1 23:55):
调了一下电流板上的可调电流器,电流表空载已经归零了。但是电流不准且在波动,比如0.5A电流但表上却显1.12A变化,电流偏大很多,是何故呢?

网友A:
电流表不准了呗,自己用万用表较准一下就行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不准了呗,自己用万用表较准一下就行了呀

电流表不准了,请教如何用万用表较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表不准了,请教如何用万用表较准呢?

找一负载,用万用表电流档串接后再接上可调电源,对比万用表的读数和电源上电流表的读数进行调较,看见电源面板上的那两个小孔没有,调节电流表这边这个,直到读数跟万用表的计数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看见了,谢谢指点,我去试试试

网友(点评):
试了,那两个小孔是空置的,没有可调的

网友:
电流表不准了呗

网友(点评):
不啥得扔,修修能用就好

网友C:
报后面两个管换了就行了,就是两个金属壳的

网友(点评):
什么位置的?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D:
电路坏校电流表也没用。

网友(点评):
试试修,不行就将就用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报后面两个管换了就行了,就是两个金属壳的

你这是误导,如果后面两个调整管坏的话,电压根本就不可调的,会烧坏负载的,况且这种老式的铁盖三极管,现在很少能买得到正品了,淘宝上卖的很大部分是假货。

网友:
电位器。坏了   换个电位器试试啊。 我有个安泰信的也是电压显示没准 而且输出跳变。注意哦。换额时候要换原型号的

网友(点评):
电位器我用除锈清洁剂也清洗过了,调节感觉都是正常的,确定换电位器能好吗

网友(点评):
清洗没有用,用同阻值的好电位器换

网友:
如果你会修,为了节约修一下稳定挺好,不过,看你发帖,建议买个新的吧,万一不稳定烧坏了客户的主板,亏起来比电源贵!

网友(点评):
谢谢波波老师,买个新的吧,旧的修修留着备用,纪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误导,如果后面两个调整管坏的话,电压根本就不可调的,会烧坏负载的,况且这种老式的铁盖三极管, ...

没注意到有说可以调,我看到你的30V调不动一般就是那两个管坏了,这个管很好买呀,五块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路坏校电流表也没用。

就是风扇后面散热片上面两个三极管。常坏,修过很多次了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风扇后面散热片上面两个三极管。常坏,修过很多次了我的

我的表只是待机电流不准,其他使用是正常的
确定是这两三极管问题吗?
这两三极管是什么用途?
你之前维修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2014-07-08):
为什么不是三位数的了

网友:
换电位器,不行买新的吧,旧的留着拆配件。

网友:
换一下电流调节的两个可调电阻器试试,

网友(2014-08-23):
你这是误导,如果后面两个调整管坏的话,电压根本就不可调的,会烧坏负载的

网友:
最高电压只有14V是怎么回事?调不上去了,向下调就可以

网友:
谁有这电源的图纸啊。共享一下

网友:
调到超过14V以上好像开车一样。要换档。旋转电位器时听到继电器嘀哒一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