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主板USB问题

楼主(2014-05-30):
如题,主板型号为华擎G31M-VS2  故障为 USB 不能用,插鼠标检测到 动了一下就不行了。灯是亮的。U盘也检测不到!但插入U盘再开机,进系统是可以检测到并读写数据。BIOS设置没问题!供电正常!两数据脚对地值正常!求解

补充内容 (2014-5-31 10:34):
大致讲一下我的想法吧, 介于先接入USB设备再开机,USB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本人觉得南桥应该是没问题的.既然南桥没问题 那肯定就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了。 检测下来 罪魁祸首是32.768旁边靠着南桥的一个330排阻坏!

网友A:
你系统的问题吧,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B:
先进PE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可能睡时钟问题

网友:
重做系统试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用PE试,测5v电压,打usb的d+,d-阻值。还有问题怀疑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系统的问题吧,重装个系统试试

不是系统的问题!PE里面也是这样!

网友(点评):
那极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进PE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可能睡时钟问题

PE里也是这样!之前试了,忘记说了! 时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不能用,这种问题一般不用查供电,直接插USB信号,如果信号短路的话,百分之百是南桥问题

信号不短路啊~

网友:
兄弟换南桥吧。

网友D: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请看    补充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 试下。。

已修好,请看 补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