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进系统5-10分钟必须死机。求救

楼主(2014-05-30):
一台B470来的时候待机0.059有地点高。能亮机但进系统死机。换过内存。硬盘 cpu  。故障依旧,拆机发现CPU供电上管PU4313和供电芯片 PU4301巨烫,更换后待机0.007 但是进系统还是死机。求大家看看,有遇到的没、

网友:
这问题比较复杂,逐个排查:散热问题,CPU供电问题(重点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桥虚焊

网友:
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B:
其他式了不行的话,就把U的两个上管全换了,获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修过两台不定时死机的都是铁皮管惹得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啊

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式了不行的话,就把U的两个上管全换了,获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修过两台不定时死机的都是铁皮管惹 ...

cpu的2个供电上管啊。明天试一下

网友:
CPU 供电 的场管  ,是一个通病

网友C:
改下CPU的场管试试。有好消息分享下

网友:
先不打外设驱动,只进系统试试,或是进安全模式试过吗,

网友:
散热问题,用最小系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下CPU的场管试试。有好消息分享下

明天换另一个cpu的上管。有什么问题跟大家说

网友D:
是否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供电不稳???

供电不稳的话,是供电ic有问题?

网友:
芯片和上管下管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