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版号BY3CMB8E0 REV:E

楼主(2014-05-30):
首先,不好意思我是来求助的,不是标题党,这个机器是进水的,当时进水后同行接到还不懂卸电池,我接手后立马下电池,可是肯定是故障更多了,修了两天,一直在研究,清理过程省略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流跑到0.9,键盘已经能控制了,但是就是不显示,外接内接都一样,图纸中PL10无供电,独显无供电?但是电流确实跑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不显示,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期待楼主找到结果并分享!!

网友A:
要确定是否是桥拉低,只能和桥断开看还会不会拉低。你强拉肯定不行,因为显卡条件没有具备。还有取下的上拉电阻必须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确定是否是桥拉低,只能和桥断开看还会不会拉低。你强拉肯定不行,因为显卡条件没有具备。还有取下的上拉 ...

这个我知道的,取下来后发现没用我就装回去了,是否是桥拉低那只能割线了,因为没有经过电阻进桥的,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