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4暗屏+屏闪,换了屏还一样

楼主(2014-05-30):
gateway NV44暗屏+屏闪,换了屏还一,这个机器,很奇怪,待机的时候公共点电压19V,在上电后,保护隔离前电压变成18.6,屏的背光有时候可以点亮,亮一会就闪,闪在了就黑,换过新屏,用一下还是这样,有修过的进来说说,

网友:
不懂!楼主搞定的分享一下!

网友:
像是负载过重。 有示波器 可以看看情况

网友:
看背光供电',开启信号是不是稳定

网友A:
换屏线  还没好   背光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背光电路 那个调节亮度的线路或显卡开启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线  还没好   背光电路有问题

都说换过新屏还是一样的,

网友:
检测背光,测量主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