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打开提示:无法访问 由于i o设备错误 无法运行此项请求 SOS !!!

楼主(2014-05-30):
凹凸曼、阿里巴巴救命呀 啊啊啊啊‘’
打开U盘  ,无法访问 由于i o设备错误 无法运行此项请求。打开我的电脑可以看到U盘的盘符,但是如果右键单击    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在这里面就看不到U盘的盘符了。右键单击我的电脑中的U盘盘符没有任何反应,用过几种数据恢复软件,里面根本就找不到这个U盘。U盘里有重要的数据,请小伙伴们帮帮忙。 U盘主控芯片是鑫创的6698,救命~   Help me

网友A:
你这是固件坏了,不是软件能解决的了事情,需要PC3000-FLASH拆芯片,来恢复数据。

网友:
换一台电脑试试,要是还是不行,那就以上楼高手为准。

网友:
1,建议换其它电脑插上看能不能用;2,重新拿个在其它电脑能用的U盘插到你这个电脑看能用不;3,如果是自己U盘问题,修U盘。4,若是电脑问题,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固件坏了,不是软件能解决的了事情,需要PC3000-FLASH拆芯片,来恢复数据。

是什么东东?它贵吗?

网友:
读芯片吧

网友:
怎么读?请阿兵姐明示!

网友:
还是二楼说的对,还是按照二楼说的办吧

网友:
按二楼的方法办

网友:
估计是固件。或者是芯片出问题了。。没有数据的就换个算了。。 有的就要拿下FIOSH去恢复下。。

网友:
固件问题  要用到专业的工具  PC3000-flash   FE 这些

网友(2014-07-03):
优盘有坏块!类似硬盘的坏道,传统软件很难恢复  需要专用的工具进行恢复。SOS 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