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M41进水,时能触发时不能

楼主(2014-05-30):
5月30,今天是实习的第5天。早上师傅拿了进水烤板过的V星代工的MS—14571板子,是七喜M41机子。说是进过水烤板后时能触发时触发没变化。
心虚的接过板子,第一次见V星代工的,板子处理过没什么腐蚀痕迹,是AMD芯片组。

全图片过大,系统不给上传就剪切个小的(第一次发帖也不知道怎么弄图片)

拿到板子量公共点,电感都没什么问题,上电有0.02,安开关变0.03。。。就没动了。这感觉就是触发电路有动作了,只是没发出SLP信号开启电压。
图纸,上网找了一边,还是没,好吧发呆了。心想,进水师傅说有时能上电亮机,于是敲了下南桥 EC之间,突然0.03电压跳了,直接就0.89然后1.0以上看电流变化应该亮机了。外接看

前面那个是敲动的地方,第2图片是亮机的。关机后又是老样0.03 而且敲打板子有时有变化有时没。还以为是进水后板层问题,问了师傅,也给不出什么答案。手上只有这板,只好拿着继续发呆,没图纸没点位,本想找EC的数据手册看脚位,结果没找到。。。那只有拿表笔点点EC 南桥边的电容 电感希望能发现奇迹。

点到南桥晶振,电流跑到能亮机了。果断换晶振,涛声依旧。。。谐振电容,电阻也一样。问了师傅,他老人家说那就看下波形和电压,在不触发的时候查了下,没波形,电压一边2.45V一边0.76V  不对,但是换别的晶振也一直,师傅说,那就是南桥内部可能进水引起的,上BGA加焊后,电压一边:0.54V一边0.75V 测试了几次都正常。收工,明天在跑机看看,怕AMD芯片组散热不好又返修。

第一次发帖,那有出错望各位看官手下留情,也留点积分,谢谢。

网友A:
看到桥旁边进水的,就要果断点,取下重新植珠,这次是加焊,如果里面发霉了呢,那么下次返修就会很快到来。

网友:
南桥内部进水还会时触发时 不触发吗?

很好的经验,值得分享!谢谢!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好要重新植株一下。能抗的久一点

网友:
不换桥一个月内必返修。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植株比加焊的效果可能好一点

网友:
学习了 很给力

wttt -2 严禁灌水

网友:
帮楼主顶下非常棒

网友B:
怎么值珠……都说值珠会好点

网友:
你这个干法,钱钱是挣到了,但八成都要返工的,要么植株或换新的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
应该把南桥取下来重新值珠的,这样就不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值珠……都说值珠会好点

说的简单点就是把桥上BGA取下来  桥上有焊点  有专门的锡珠   把锡珠一颗颗移到焊点上  再用风枪加热固定植株就好了  剩下的就是把桥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桥旁边进水的,就要果断点,取下重新植珠,这次是加焊,如果里面发霉了呢,那么下次返修就会很快到来。

不知道那里进水,全版已经被处理过看不出来的

网友:
没办法,同行的,之前做过北桥还在保修,还能不能收到钱不知道呢。而且,师傅都没开口,你敢自个去直球么!!!

网友C:
嗯嗯,我上次也遇到了这种问题,但是加焊南桥的时候炸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上次也遇到了这种问题,但是加焊南桥的时候炸桥了。。

AMD的?要先预热,不然很容易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