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500 暗屏

楼主(2014-05-30):
接ThinkPadsl500笔记本,客户说屏幕不显示。接上可调电源开机,隐约能看到图像,就对客户说屏线问题,留下机器等电话。没仔细检测,就定了屏线,第二天到货换上之后故障依旧,这机器带高压板的,也有一根排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高压板排线两端,有一根线不通,直接飞线修复。问题没判断准确,浪费时间金钱,走了弯路,前车之鉴。

这种故障我也修到过

网友:
楼主告诉我们:细心很重要!以后多留意!怎样能形成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那就是说高压板的排线虚焊了。像这种情况收多少费用呢!

网友:
晕。 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该发生。。

网友:
细心很重要,本来小问题,有可能整出个大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问题 就可以避免的

网友(2018-12-31):
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该发生。。不测试就确定屏线

网友:
定件之前可以多用表量量。。。。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飞线搞定的,很少定屏线,一般客户都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