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进系统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4-05-30):
直接上图     今天修一台V470 进系统不定时重启掉电。  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  不进系统一直不掉  这板子是公司其他技术员修过。 没搞出来才拿给我看看   把CPU的王八壳和供电芯片都换了。。。    故障还原看看  进系统试机  几分钟之内掉电  独立显卡禁用   一启用就会蓝屏 然后你开机又是禁用的。。   顿时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CPU  内存 硬盘都换过。。。    慢慢搞吧     把机子拆下来 外观检查一遍  没什么问题  准备刷BIOS试试    进论坛刚把BIOS下好  准备开干。。   我去。。 U6301这里有轻微腐蚀   不注意还真看不见    只有一点点绿霉   想骂人了   怎么这里都进水了  他还把CPU那边东西都换了   难道他没看板么   瞬间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   虽然一开始我也没看见   处理好后  发现1脚只有1点多V的输出 而且开机之后还在慢慢变低   没芯片   把1脚跟5脚飞连起来       飞好后开机。。我去还是掉电  这把悲催了    出去抽跟烟去吧,想想怎么搞    抽完回来 继续搞   把供电都查了一遍  都正常。    在论坛逛了一下  都不是同一个问题    高潮来了  就在这时手不小心 把CPU铁管压了一下。  掉电了    继续上电  手只要一压中间那组就掉电。   不解释 直接换   换完之后  一通电  没CPU供电了  就在几秒钟之后 悲剧的一幕发生了   突然咔嚓一声   机器大短了。   本来修的就烦了  还来这一出  想把板子丢回去   给他自己搞。  只是想想。   把中间那组管子拆了  上电 0.13   微短  摸待机芯片 很烫  不过修过的一般都知道  这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还是短路。  摸到PU4301发烫 拆了 换个新的上去   待机回到了 0.02   上电亮机  呵呵  这机子本来就是可以亮的。    进系统用鲁大师测了一下 发现不掉电了    把独显启用  也不蓝屏了   测机测了5个小时没掉电。 此机修复。。         写的不好  给点分吧。。。

网友:
说的很详细 学习了 以后多发帖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运气不错 很多时候维修还是靠运气的

  维修 有很大一部分都要靠运气啊  运气好 一路畅行无阻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这个一定是上管先坏了的,不然前置管不可能烧。

网友:
这机器就是麻烦 老坏芯片

网友:
虽然有波折,楼主很有耐心呀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B:
看来这可能就是cpu供电芯片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可能就是cpu供电芯片不良造成的吧

   应该是进水哪里引起的   然后他CPU这管子 焊虚了。。

网友C:
这垃圾板子还喜欢烧CPU。吗B的。板子修好后CPU又坏了,最后客户又不休了

网友D:
总感觉铁壳的管子不可靠,问题总是出在这里。

可能是散热不好吧。

网友:
蛮多就是这个

网友:
真不容易,楼主。学习了。

网友(2014-07-11):
拒绝灌水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4-05-31):
这种铁皮管子很容易坏,经常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铁壳的管子不可靠,问题总是出在这里。

  这是事实  这种管子 真心不可靠

网友E:
PU4301哪里有卖?一直没找到,上次修机找了好久没找到,最后在料板拆的

网友F:
处于半坏的芯片被你一不小心给烧掉啦 ,运气不错啊  那天买彩票去了没  呵呵

有时候这种版子慢烦人的 他这直接把芯片烧坏至少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PU4301哪里有卖?一直没找到,上次修机找了好久没找到,最后在料板拆的

  不知道   这是仓库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处于半坏的芯片被你一不小心给烧掉啦 ,运气不错啊  那天买彩票去了没  呵呵

  没去   不好这口啊。  从来没去买过彩票

网友G:
这机器的确不省心,我也碰过一台 故障一样也是换了铁皮管后 ,短 了一气之下,把板都抛了,最后辞退客户了,今看到此贴,可不是滋味了。悔得肠都绿——怎么就没沉住气呢

网友H:
经过一波三折,最终给你搞好了。。强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过一波三折,最终给你搞好了。。强

  哈哈    求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的确不省心,我也碰过一台 故障一样也是换了铁皮管后 ,短 了一气之下,把板都抛了,最后辞退客户了 ...

   这机器 是个坑啊   动不动就大短     又容易坏  就怕烧CPU  我都不想修这款机器  容易返修

网友H:
呵呵。。今天的分加完了。。明天一定给你加上。

网友I:
楼主挺有意思的

网友A:
可以,运气不错 很多时候维修还是靠运气的

没技术 全是运气能干嘛

网友:
还有点小幽默   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挺有意思的

    这句话 让我菊花有点紧

网友K:
客户都是这样明明进水了都说没进水,说多了他还跟你急!所以要练就“火眼金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客户都是这样明明进水了都说没进水,说多了他还跟你急!所以要练就“火眼金星”。

不是客户  就是我们公司 一技术员

网友L:
这个机器坏铁壳 PU4301  大多数还把U挂了。全是铁壳惹的祸

网友M:
写的不错啊   修机器也很厉害哦。搞维修的 就怕 搞出新故障   本来 就很烦  要是再高出飞机 就更郁闷了。其实我的 耐心 很差的  修机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器坏铁壳 PU4301  大多数还把U挂了。全是铁壳惹的祸

   是啊   这种铁管  挂了  最容易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M:
写的不错啊   修机器也很厉害哦。搞维修的 就怕 搞出新故障   本来 就很烦  要是再高出飞机 就更郁闷了。其 ...

     没办法   只能 慢慢搞 我修机器 耐心也不好   修久了就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句话 让我菊花有点紧

呵呵呵   要这么恶心我吗

网友:
铁皮鬼壳子,就是爱坏

网友N:
修过两台这机器,都是铁皮管短路,同行的不知道,电源适配器是换了一大堆才拿过来,一测试连CPU都挂了,修这机器短路的要把CPU预上。

网友O:
修到几台了,管子击穿,CPU必挂,修之前测下CPU可是好的,跟客户沟通好,不然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过两台这机器,都是铁皮管短路,同行的不知道,电源适配器是换了一大堆才拿过来,一测试连CPU都挂了,修 ...

   修这机器  只要一大短  你就祈祷 CPU是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到几台了,管子击穿,CPU必挂,修之前测下CPU可是好的,跟客户沟通好,不然嘿嘿..

   那你运气有点背    我还碰到过好的

网友P:
原来是中间那组铁mos管坏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原来是中间那组铁mos管坏了

   额。。  中间哪一组  一开始也换了的   应该是进水哪里的问题  然后 中间那组没换好  或者是哪个小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呵   要这么恶心我吗

   哈哈 。。。  不说了 求加分

网友Q:
我也是有一台这样的机子,问题差不多的,试试看那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也是有一台这样的机子,问题差不多的,试试看那

  换吧  换吧  希望不要像我一样  换完管子大短

网友:
楼住维修技术不错啊  加5分

网友R:
前几天修了一台上管坏了,前级也是烧了,U也坏了。这个铁管真心不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前几天修了一台上管坏了,前级也是烧了,U也坏了。这个铁管真心不咋的。

   是啊  特别容易挂。。  换这种管子  要么别换 要么全部一组一组的换 别单个换  那样容易烧U   加点分吧  写的不容易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呵呵。。今天的分加完了。。明天一定给你加上。

  可以。。  期待你明天的出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可以。。  期待你明天的出现

不用等明天了。 发得这么辛苦,我已经叫我朋友“我的新手”帮你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用等明天了。 发得这么辛苦,我已经叫我朋友“我的新手”帮你加了。

额。。。   无语了

网友S:
这种王八管怎么就这么多问题,而且 这家伙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王八管怎么就这么多问题,而且 这家伙也不便宜

  这种管子  性能真心差。。   一挂还容易烧CPU

网友T:
PU4301 之前就应该是性能不良,结果后来就完全的坏掉了, 不过这机子除了这个位置外 前面还有其他的问题!  进水机 坑爹咩!

网友:
cpu供电不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T:
PU4301 之前就应该是性能不良,结果后来就完全的坏掉了, 不过这机子除了这个位置外 前面还有其他的问题!  ...

   是啊。。。   还好看到了  没看到就被坑死了

网友U:
联想的机器真心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U:
联想的机器真心不给力!

    总比 什么神州  东芝  华硕好  都是找个图纸找伤人的货   联想至少有图纸

网友V:
引用 网友C:
这垃圾板子还喜欢烧CPU。吗B的。板子修好后CPU又坏了,最后客户又不休了

那还不坑她一把,杀不杀,明显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一刀切了他的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V:
那还不坑她一把,杀不杀,明显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一刀切了他的总线。

额。。。   你们够狠啊  直接切 总线。。

网友:
这乌龟王八管子,是四个脚D极,肚子下面一边S,一边G吗

网友:
*脏话*。。这乌龟王八壳就TMD烦啊。。惹不起啊~~!楼主几经周折最终还是搞定了,不放弃的精神值得咱们这些个菜鸟效仿。。强大。。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