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21WD接信号提示无信号连接

楼主(2014-05-30):
联想L2021WD接信号提示无信号连接,已写过程序还是这样。。。新机子放久了就成这样不好改通用版。。。。。求助。谁有
电路图
新机

网友:
你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看正常吗!
它的键盘上有没有切换VGA 和DVI的按键呀?

网友:
量一下VGA行场信号

网友:
电路图不好找吧

网友:
这个显示器应该是通病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600-1-1.html
你看下这个贴

网友:
行场信号有短路。取掉VGA接口一个六脚芯片。

网友:
HS
VS
短路會引起無信號輸出

网友:
果然拿下那6脚二极管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