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一波三折,防cpu高温bios

楼主(2014-05-30):
经验太少,就当自己的维修笔记,同时向大家请教学习
不啰嗦,直奔主题
昨天接到客户机器,内存处标记k42jb,
板子上标记k42jr。
上可调电源,有待机,按开机没反应。测了一下ec,供电。时钟,复位,用示波器打了一下bios,没有波形。取下刷bios。开机上电0.5左右。这家伙小板老是出问题,也就是这表现。正好手中有一个电源小板,替换上去,按下开关,巴望着logo跳了出来。加上硬盘,刚进入系统,自动断电。哪里出问题了?  感觉开机风扇一直在狂转,有点不正常。再开机试一下,刚进入系统,正好打开系统中的鲁大师,刚晃了一眼,尽然看到cpu90度,继续断电。cpu怎么那么高的温度呢?本来想开机进入bios设置,看看能不能调试一下,结果竟然没反应了。看一下电流。有待机,但是按开机压根就没反应。郁闷啊……  五六月的天气啊,热的人烦躁……苍天啊大地啊,谁能证明我真心没惹它啊!!!
冷静一下……刚才能开机,现在又回到解放前了。  那就老实查吧。 围着ec下手,首先拿着示波器探头,发现32.768的一脚有电压没有波形,四脚正常。心里暗暗得意-----运气太好了吧! 刚查第一个地方就找到了!!保险起见换了一个32.768,以及电容。 心里激动的等待开机logo。
草@#%……¥&%……*……¥%*啥都没有!@#¥@%
再查一下发现1脚还是没有波形。心里纠结啊。不会那么背换了一个坏的,还是坏的一个德行啊?!!要不就是ec坏了??  算了先不管它了。再查查其它条件,发现bios又没有波形了。这是啥节奏啊?这时我们神龙见首不见尾的boss来了。给他说了一下,他说估计是bios芯片本身坏了。我取下来,放在编程器上面——果然坏了。替换了一个,刷进去,可亲可爱的logo再次出现了。心得啊——程序坏了,也许是由于bios芯片本身不良,也许能用但是不稳定

logo是出现了,可是,又是开机鲁大师显示cpu温度奇高。没法了。
下班,到了晚上上论坛一搜,我……曰……,竟然是通病——原谅我是新手吧,论坛这么好的平台,我竟然最后才想起来!自责,愧疚,痛不欲生……这是p话,说出来你也不信…… 给点分鼓励鼓励最好了……真话,如假包换
这个通病是由bios程序导致的。今天上班就开始狂下bios程序。刷到第四个才搞定。cpu温度开机在50度左右。不错了!  对客户负责,鲁大师加压测试一下,发现显卡温度从开机四五十度一下就能蹦到七八十。做一下散热,开机测试不行。仔细看看觉得散热片压芯片有点松。加一个铜片,还是不行。最后发现一个小技巧,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桥,显卡,cpu如果觉得压得不够紧,可以把对应的螺丝柱架子取下来,在芯片背后垫点塑料,把螺丝柱架子撑起来,这样子散热片就能压得很紧。经测试一切正常……
找好的bios真不好找,找到了就标注出来,方便其他兄弟免得找来找去走弯路。 华硕K42JR REV.3.0 BIOS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主真是好命,我修好多这机器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楼主很不错,这么多的问题都搞定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扇热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我正好有台温度高的ASUAS,打算按楼主的经验搞。

网友:
是的,华硕的bios会引起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这款机器温度高就刷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A:
一般低端示波器测不到32768晶振波形,因为这个波形幅度小,示波器探头上去,阻抗低的探头产生干扰,致使晶振停振。

网友:
楼主辛苦了,看来BIOS,在主板上管的挺多的。

网友:
这BIOS也太多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低端示波器测不到32768晶振波形,因为这个波形幅度小,示波器探头上去,阻抗低的探头产生干扰,致 ...

正常的时候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时候是有的!

不用纠结了,不同原件,不一样,就是探头拉低了信号,从而测不到,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纠结了,不同原件,不一样,就是探头拉低了信号,从而测不到,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说了这么多肯定累了吧

网友D:
我的k42jr rev4.0的,内存标的是k42je,刷了台湾兄弟的那个bios连开机都没有显示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之道,bios刷了好几个,都是cpu温度一直96度,而后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k42jr rev4.0的,内存标的是k42je,刷了台湾兄弟的那个bios连开机都没有显示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

bios这东西实在不好弄。发个帖或者在技术群里面让手里面又板子的朋友帮你备份一个最保险了

网友:
华硕的神机,都不好修啊

网友:
真不可思议,都可以烧开水了还不掉电,刷个BIOS解决真的假的

网友(2014-11-16):
修的过程复杂,有的故障就是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