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5025nls 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5-31):
显卡上的一个场管STU5025NLS短路,但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网友:
确定是场管,用主板CPU旁边的场管代换

网友:
代换不是要参数差不多才能代换吗?如果换耐压值等比原来的小的,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百度查一下,应该能找到答案吧

网友A:
显卡的场管一般比原值大的场管都可以啊。。

网友:
就是不知道那个比原值大啊

网友:
用70t03代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场管一般比原值大的场管都可以啊。。

用70t03代换可以吗?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