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屏和r40屏是一样可换用吗

楼主(2014-05-31):
t22屏坏了,买过r40屏代用可以吗

请指点谢

网友:
看屏接口定义一样就直接装,或者装上测一下供电没短路的话就可以开机试试,机器太老,记不清了

网友:
t22和r40二屏都20pin

网友:
謝謝

LP141X6和LP141X10屏都一樣可以對換嗎

网友:
应该是换不了的啦

网友:
LP141X6 ,LP141X8 ,LP141X10,這些型號是不是可以互用呀,X後數字代表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