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4-05-31):
iphone4无信号,正在搜索 ,线也飞了,还是没用
iPhone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无语,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先看时间对不对

网友:
是无线不行。还是屏幕不显。如果是无线。就算一条试试。换了还不行就是主板无线的芯片出问题了。屏幕的话。换内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