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大电流,主板上的大电感全部短路,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5-31):
联想b460大电流,主板上的大电感全部短路,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好    你认为这个主板还可以维修吗

网友:
买一个主板 好了

网友:
真全短的话就没有修理价值了,直接换板吧兄弟。

网友:
这个还好修吧

网友:
全部短路,没有任何维修价值了~   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
认真,仔细,耐心,不要再路测,一个个拆下单独测,,,,,,祝你好运!!!

网友:
一步步查,不过耗时长

网友:
b460黄色的贴片MOS管容易烧

网友:
肯定被人破坏了,真没碰到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非要修的话 ,就用地毯式搜索法,一个一个测吧,,,,,祝你好运

网友:
B460 的主板 单买很贵的 要750.  没有换板的价值了。建议 好好修一下   电感 全部短路 还真没遇见过。你可以撬电感  拆上管 来排除,

网友:
乌龟壳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昨天接到的三星,也是一样,几乎全短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50-1.html这个里面有好东西

网友:
楼主自习找,不难修

网友:
换板吧,别弄了!

网友:
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估计还是哪个上管击穿

网友:
全部短路,没有任何维修价值了~ 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
放生吧兄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50-1.htmlhao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50-1.html
估计下管

网友:
下管 上管 和 IC一起换

网友:
换个板子吧,不好修的

网友:
不会吧,又这么严重的,所有电感都对地短路,主板设计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吧,如是真的就换板吧

网友:
全军覆没了 ,。,。测测内存 C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