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5 代换 Isl6265C。。

楼主(2014-05-31):
昨天修了台联想G475的机器不出CPU供电。。

看了下供电芯片是ISL6265C , 查了下条件都满足。。

决定更换供电芯片。 但是找来找去没有找到相同的型号。。只找到6265.。。

上了下论坛,看到有几个人说不能代换。。。  不死心便换上去试试!!

结果电压就出来了!!!

真对那些没有试验过却瞎说的人无语。

网友:
这个以前没有试过 还不清楚

网友:
听他们说不行。查pdf引脚定义。就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A:
话不是你这样说的,这个代换问题是要看反馈的,你这两芯片在别的机子上不一定能代换,62882和62882c可以替换吗?不行。51123和51125可以替换吗?在别的机子上可以,在有些伤又不行。所以你不能一棒子把别人打死。别人应该也是试过的

网友:
哎,上次我也是碰到这个纠结的问题

网友:
我用6265a代换6265c 当时正常了 放那一夜 第2天不出供电了 怎么也修不出来了

网友(2014-08-03):
最好先查一下芯片的PDF

网友:
哎,,,这个怎么说呢,试换成功了你没有话说,要是不成功短路了,你又怪别人。

网友:
芯片的代换不是在每一台机器上都行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B:
楼主,G475的CPU很容易坏哦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A:
话不是你这样说的,这个代换问题是要看反馈的,你这两芯片在别的机子上不一定能代换,62882和6288 ...

有些机子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G475的CPU很容易坏哦

G475板载cpu,没见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