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TMQ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4-05-31):
联想L-VK8TMQ  开机没反应 ,
该机,ATX电源接上去之前,紫色5VSB有5V电压,绿色也有5.04V,接上去后,主板上的小红灯一暗一亮一暗一亮……,
ATX电源插上主后板,紫色5SVB和绿色线的电压变成了0.5到1.1之间跳变,换过另一个ATX电源情况也是一样,求解,同时求图?

网友:
动手摸摸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像是短路了。。 看看网卡 南桥这些芯片有没有发热很高的。

网友:
5vsb 有短路了

网友:
如果ATX电源没有问题,那就板上的待机电压

网友:
前两天检测的时候,机子有插电,但也是在开机没反应的状态,不经意摸到图中这三个地方,好像都有烫,详细摸了一下,图中“红圈”越大的就很烫免强手刚刚还有放在上面,再热一点估计就放不下,“红圈”小的相对没那么烫,但昨天和今天试了两三次,那两个小的没有那么烫了,但大的,通电后10秒不到就开始慢慢烫起来,

补充内容 (2014-6-2 11:25):
这机子,听客人说,那几天下雨,可能是雷击过

网友:
测了5VSB到开关脚的线路,经过两三个小电阻和电容,测出他们的值都正常,但电压也是和插在主板上的ATX电源的电压一样,测也是没有5V,

网友:
换桥试试吧

网友:
这桥要一模一样型号的吗?还是可以有别的什么是型号可以代换的?

网友:
在待机时南桥特别烫,可能桥挂了,换桥

网友:
5VSB有短路!!!

网友:
好,我先查查5VSB的,不行再换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