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内外音30分钟左右卡停1-2秒又正常

楼主(2014-05-31):
半月前接一客户V450说是会关机,是散热问题,解决后,正常 ,客户昨天把机器拿来找到我说上回修完后声音不正常,心想呃上我啦这客户,电脑有问题就赖上我没修好,都怪自己当时不和客户交待清楚,不过这客户不一般估计说也是白说难缠,算了,只能给她免费搞定呸, 心想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就一个声卡IC虚吧, 加焊好故障依旧,找了个原型号拆机的确保是好的, 换上还是一样,心一下就提到高处——情况不对,出大事了,静下来顺顺思维,用自己的硬盘装了个WIN7官网驱动开机只细测机听听了30分钟后就还频繁的卡停又恢复, 打显卡驱动的时修有出现过音频控制, 关机轻压了下显卡, 再开机没声音了,声卡也不认了, 这时明白了,应该是上回清理时,拆装导热管导致显卡虚焊,看来这个客户赖我是没错的了,   加焊显卡解决。

网友:
这机子,声音和显卡有牵连的呀
我有台三星的老本本,情况和LZ差不多,有空也拿出来研究

网友A:
显卡 虚焊造成 声音不正常~~~

哎  清灰有风险,拆机需谨慎啊!

网友:
真是奇怪的问题啊,这样也有联系,以后请灰要小心了

网友:
想不到声卡还跟显卡有关

网友:
头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虚焊造成 声音不正常~~~

哎  清灰有风险,拆机需谨慎啊!

遇到铜管和芯片粘得太紧的情况,最好用风枪吹下,这样趁热再取,

网友:
是啊 楼上说的正是我的疑惑,声音不正常,怎么假焊显卡好了 ,希望哪位大神能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