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能模块修液晶电源部分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4-05-31):
买回来的电源模块型号被刮去了,不过我还是查到了是仙童公司的6脚开关电源模块DM0565R,请问怎样能调高输出电压

网友(点评):
改变稳压管的稳压值和串联电阻值

网友:
修液晶嘛

这个模块改电压要改光耦反馈部分

网友A:
电路输出的地方有431稳压,调哪里点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要改电路,有点麻烦的

网友:
仔细看看电路,可改变电阻呀、、、、、

网友B:
改变输出端光耦上串的电阻 大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输出的地方有431稳压,调哪里点电阻就可以了

调节控制端的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变输出端光耦上串的电阻 大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稳压管不用改吗?那输出电压还是不变啊。

网友(点评):
不用改稳压管 改变电阻就改变了稳压值。改变了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变输出端光耦上串的电阻 大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改变电阻使光耦内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