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2235wm

楼主(2014-05-31):
之前就是把电源板几个鼓包的电容换了正常一天出现这个问题。显示器通上电背光不亮指示灯一直闪绿灯。如果把屏线拔掉背光会亮指示灯正常。电源板出来的电压都正常就是控制板出来的5v电压还剩4.3v是哪出现的问题啊。怎么给解决掉。。

网友:
来个人求救了。。

网友:
电源5c供电低了,可能是431或者光耦的问题

网友A:
先换所有电容包括一次电源的大小电容!不行就换一次电源芯片!
还不行就换431,光耦,0点几的大电阻,开关管及电源芯片附近的小电阻和小二极管!
一点一点的来,我修这毛病也是这么“蒙”的!
道理上讲只要有件什么都能修好!

网友:
是不是5V带负载能力下降造成的?外接5V电源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屏电路有短路现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换所有电容包括一次电源的大小电容!不行就换一次电源芯片!
还不行就换431,光耦,0点几的大电阻,开关 ...

看情况好像是控制板的问题。不过我刚学维修。有些你们说的我都看不懂。我把高压换过了还是一个样。具体431  光耦是什么。我刚才问我师傅了他说好像跟这个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电路有短路现象啊。。

有这种可能。

网友:
电源板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带不起负载最不好修了  把431和光耦还有那个反馈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情况好像是控制板的问题。不过我刚学维修。有些你们说的我都看不懂。我把高压换过了还是一个样。具体43 ...

是插上驱动板后电源板出来的电压都正常5v,“电压还剩4.3v”是在驱动板哪里量到的?
有跳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插上驱动板后电源板出来的电压都正常5v,“电压还剩4.3v”是在驱动板哪里量到的?
有跳变吗?

是从连接口出来的5v没有跳变。电源板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换所有电容包括一次电源的大小电容!不行就换一次电源芯片!
还不行就换431,光耦,0点几的大电阻,开关 ...

电源板一切正常。换个19的驱动板之后只是程序不对别的一切正常。这跟电源板没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一切正常。换个19的驱动板之后只是程序不对别的一切正常。这跟电源板没关系吧。

嗯!那就得研究屏和驱动板了!不插屏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从连接口出来的5v没有跳变。电源板一切正常。。

拔掉按键,试过吗?有的按键有毛病也会出事儿!
5V接的是1117吧,换过吗?主芯片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那就得研究屏和驱动板了!不插屏正常吗?

不插屏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按键,试过吗?有的按键有毛病也会出事儿!
5V接的是1117吧,换过吗?主芯片热不?

还没呢。等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