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

楼主(2014-05-31):
放音乐前面板没有声音,耳机插到前面板插孔播放器暂停放音乐。高手求解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
驱动精灵更新一下声卡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4-07-07):
去技嘉官网下载声卡驱动

网友:
声卡程序设置问题

网友(2015-01-26):
驱动问题吧  还有就是设置    要把前面板检测去掉勾

网友:
前面板坏了

网友:
插孔坏掉了吧

网友:
同意八楼的

网友(2016-01-31):
驱动没有装好吧?或者前面的接口坏了!

网友:
系统设置好了吗 禁用前面孔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