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掉电的怪问题

楼主(2014-05-31):
这个本本的问题是掉电  开机跑起来屏一下就掉电    后面把屏取掉   机子外机正常   一装上屏就掉电
      测屏接口   不上屏的时候   电压正常   一装上屏就掉   电压信号  全是一下就没有了
      只上屏线不装屏也试过   不掉电   ,但一装上屏电压全是闪一下就掉
                             我这会都不知道从那里查起了

网友A:
换个试机的屏试一下掉不掉电, 很容易查清楚的

网友B:
屏是LCD 还是LED的?

网友:
有换屏吗

网友C:
看看屏接口哪里吧 或换屏 换屏线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线坏了

网友:
+LCDVDD_L  3.3 断开就不掉电   。换屏和换屏线都一样

网友:
屏线好的,换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屏接口哪里吧 或换屏 换屏线试试

+LCDVDD_L  这个电压一上到屏上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是LCD 还是LED的?

是LED屏      都不知道怎么 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试机的屏试一下掉不掉电, 很容易查清楚的

有可能还是主板那里不对吧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LCDVDD_L 3.3  一到屏上就掉电 断开就不掉外接好

网友:
换屏试试啊

网友:
屏上有短路我遇到过查屏掉电的

网友:
屏供电电容是否有漏电的

网友:
+LCDVDD_L 3.3  的 滤波电容

网友:
有短路现象吧

网友:
把屏的上半部换到G455的机子进系统OK

网友:
屏好的   把屏的上半部换到G455的机子进系统OK

网友:
就是没查到问题,,,但问题是主板 的那里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