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led,lcd高压条的区别

楼主(2014-05-31):
液晶显示器led,lcd高压条,怎么改线针脚定义,谢谢

网友:
看标识字啊,没有就要用万用表测.  先找出地线(如果地线都不会找那就有必要去基地学一下了), 然后再找电压的正极(一般都会有接电容或保险),最后找开关信号(这个不会找可以用尝试的方法).

网友:
谢谢细心的讲解,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