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求答案!

楼主(2014-05-31):
      我这有张主板,联想的,是笔记本主板,独立显卡,HM65的桥,现在有个问题, 看图VGA_ENVDD是显卡发过来的,PCH_ENVDD是桥发过来的,现在是这2个都没信号,在图纸上R406、R407这2个都被省略的,但理论上这里省略了哪机子怎么能亮机?经过我跑线路,得知有一个电阻是存在的,但不知道是R406还是R407,但又想了下这个机子居然是独显,哪应该是R407才对是吧!由于我后面的没跑通,所以也断定,这机子上面的原件没有标示,所以就无法对症,也没有点位图,只有图纸,哪位大师给我说下这个该是哪个信号存在才对!!

网友A:
其中有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有一个就行

关键是我这一个都没有信号啊,我问的原因就是要知道是哪个发出,才好找是谁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R407才对

网友:
板上实际存在的是R406,HM65是南桥控制显卡输出的

网友:
这版号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