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开机出LOGO掉电

楼主(2014-05-31):
华硕G41开机出LOGO掉电,刚开始要按开关键才起动,后来电池放电后,插上电源风扇就转,屏幕显LOGO画面就掉电,不停重启。

网友:
留意下主板的外部接口的电路。

网友:
一般卡logo 基本上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换个IO看看,我以前也试过一块。

网友:
感觉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拆外设,干IO,干南桥!

网友:
你的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6楼都说完了  还说什么 只能说想的一样

网友:
USB  IDE  HD声卡或南桥

网友:
回流南桥,这是常见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USB过流吧,USB过流的话应该有提示15秒关机的

网友:
我感觉是桥的问提